滚动轴承摩擦力咋计算

楼主(2014-10-29):
  滚动轴承摩擦系数咋算,负载质量53KG,转动惯量J=4.11KG*M^2,轴承直径50mm,飞轮200r/min,摩擦系数0.1,这情况算停止要转多少圈咋算?或者说摩擦力、摩擦力矩咋计算?是不是摩擦力F=53*9.8*0.1,力矩M=F*0.05。

网友:
表示不懂,坐等高人

网友:
你这是要算,惯性转动多少圈停止?那不止轴承自带的摩擦力,还有油脂的摩擦力,还和油脂添加多少有关,这还是理论情况下。如果轴承有磨损了,还有细微的钢屑,对滚动也有阻力。。。这。。。。怎么算

网友(点评):
大侠,我算的是理想状态,摩差系数0.1。

网友(2018-04-05):
这摩擦系数够大的,理论上滚动轴承的摩擦系数都在0.001左右,摩擦力F=u*m*g, 力矩T=F*r,r为轴承半径角加速度B=T/J=6.28*n/60/t,所以减速时间t=6.28*n*J/60/T
平均转速=n/2,从n到停止时转过的圈数=t*n/2

以上算法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有请大侠指正.

网友:
根据轴的实际转速计算径向驱动!如n=n2!计算摩擦力你计算到天亮也计算不出来的!轴承设计理念就是0摩擦力驱动!根据油脂的粘稠度可以控制轴的空转时间!微信:15864914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