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odworks图中怎么分割都是分在线上没有将圆分开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29):
silodworks图中怎么分割都是分在线上没有将圆分开怎么回事

网友A:
在编辑草图的时候 工具——草图工具——分割实体

这个命令应该能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B:
你加分割点了吗

网友:
1.可以分区域多次拉伸;2.在实体上画分割线分割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辑草图的时候 工具——草图工具——分割实体

就是用得这个命令!但是只把线分开了!圆没有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分割点了吗

分割点只可以加在线上!不能加在圆上

网友C:
你以为能一步点到位吗,需要再添加约束,把分割点与圆弧线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能一步点到位吗,需要再添加约束,把分割点与圆弧线重合。

哦  等哈回去试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