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锁有响声

楼主(2014-10-29):
用双向液压锁锁油缸,为什么油缸运动时液压锁或油缸我异常响声和抖动?

网友:
要么是密封没做好,

要么是螺丝没拧紧,

要么是活塞尺寸有问题,一般不太可能。

要么就是质量问题,得到现场确认

网友:
油缸是不是垂直或倾斜的,如果是的话这应该是明显的负压爬行。

网友:
能否给个图来具体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