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哈威的截止式换向阀,哪位知 工作原理

楼主(2014-10-30):
这是哈威的截止式换向阀,谁能讲讲这个阀的工作原理,特别是图中各标示的意义(双向箭头,单向阀的图标等)?

网友:
无泄漏的换向阀,比滑阀要好的,一直想用这个阀代替滑阀,估计比较贵。
网上有样本的,在上海的分部。

网友(点评):
样本上讲这个阀有内部压力补偿,图示有何表示?如何工作的呢?

网友(点评):
还有图示的表示油路的双向箭头什么意思?是双向都可以流通吗?那单向阀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
这个跟常规的几位几通的气动电磁阀的概念很接近;
P和T,A,B 分别是4个向;a和b分别是两端的电控,,看见中间那根线没,那个是位分割线(两位五通,两位三通电磁阀的位),可以看成是两个空间体;
目前图上的是在右位,也就是b端通电状态,看见箭头是A和T相通,P和B想通;
当a端通电,b端断电时,左位工作,同时P,T,A,B所标注的箭头,线全部左移,这个时候P和A,B相通,T截止,不知道这么说能理解么。

网友(点评):
这是液压阀,不是气动阀。样本上讲这个阀有内部压力补偿,图示有何表示?如何工作的呢?P口为什么在左右位都要与B口相通呢?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点评):
我只是说和气动阀很接近,打个哈威的技术电话不就搞定啦。呵呵

网友:
带定位的电磁截止换向阀

网友:
找个样本看看会比较清楚了

网友(点评):
样本上只有技术特点的介绍:1、内部压力补偿,各油口可加载相同的压力 2、油口可以加附件(单向阀、节流阀等)怎么结合图示解释这两个特点呢?尤其是内部压力补偿和图示的双向箭头还有单向阀好像矛盾啊?

网友:
了然

网友(点评):
了然什么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但是有以下几点请真正知道的社友能帮忙指点一下。
1、样本上提到的内部压力补偿,各油口加载压力可相同,如何理解?
3、图示有双向箭头和单向阀,怎么理解呢?

网友:
带机械定位的电磁球阀。
单向阀符号可理解成零泄漏特性,双向箭头表示液流方向不做限制。
内部压力补偿后,阀芯驱动力基本上与工作压力无关,电磁铁推力可得到有效利用。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下就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