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厂里代加工一批货,这盒子上的名称和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30):
最近厂里代加工一批货,要求在工件上刻字,事了几种刀头都用不住。在外面请了一个师傅,人家带了把刀头就没有问题,请问这些字母都是什么意思?

谢谢。

刻字刀头

刻字刀头

刻字刀头

刻字刀头

网友A:
这个是刀具,不是刀头。刀头是用来连接主轴与索咀(弹簧夹头)的部分。
这个刀具是刻字刀:总厂50,夹持柄直径6,尖点直径0.3,70°夹角。一般为单刃

网友(点评):
参与切削的都可以称为刀头,你说的那个应该是刀柄。0.3应该是刀尖R角,不是直径。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2014-12-12):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刀具,不是刀头。刀头是用来连接主轴与索咀(弹簧夹头)的部分。
这个刀具是刻字刀:总厂50,夹持柄 ...

产品名称和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