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加床,硬轨加装MV保持架行吗

楼主(2014-10-30):
今天想动手改装一台机床,原机床是机械传动,改为数控传动,导轨是硬面铸铁的,为了减小进给阻力控制进给精度,现在要加装V型滚针保持架和平面滚针保持架,而滚针的硬度比原道轨要高,能行吗?如果不行,如何解决?

网友:
不是很明了
说点个人见解,供参考。配合零件的硬度选择应该考虑成本,更换方便性,比如成本低并且容易更换的肯定是需要硬度低一些,这样这个零件会变成磨损件,并且维修成本不会变高。
以你这个为例子,导轨应该是不易更换的,所以我认为轴承硬度至少不应远远大于导轨,但考虑轴承滚针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导轨,因此合理的硬度应该是轴承滚针稍高于导轨

以上个人见解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所谓的“稍高于"能不能根据经验给个数值,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这个经验值。我告诉你的这些方法也是做齿轮的时候通常采用的。给大小齿轮设置不同的硬度值。

网友:
铸件作滚道不可以,要用滚动可以在铸件导轨面上垫钢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