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换了一个三位四通阀(序号9),液压缸动作,为什么液压缸方向变反?

楼主(2014-10-30):
1、换了一个三位四通阀(序号9),液压缸动作,为什么液压缸方向变反?
2、把液压缸进出油管互换油缸不动作,但电磁阀得电?
3、捅阀则液压缸动作,但不捅的时候液压缸又回到原位,莫非液控单向阀(10)有问题,保不住压?

网友A:
把插头倒一下就好了,你把插头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插头倒一下就好了,你把插头插反了

那为什么液压缸进出油管互换油缸还是不动作??之前动作的

网友B:
没换换向阀之前是什么情况?液控单向阀还保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换换向阀之前是什么情况?液控单向阀还保压?

当时不动,液控单向阀不知道保不保压?
大概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不动,液控单向阀不知道保不保压?
大概什么情况呢?

去掉液控单向阀就好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线圈装反了

网友:
如果是6通径板式阀,很可能是装反了。如果是管式阀,就是PT口反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怎么回事 当做实例经验分享大家学习下

网友:
电磁插头接反了

网友:
从原理图上分析是没有问题,问题是实际安装时叠加式液控单向阀装反了。建议如果油缸不需要保压,去掉液控单向阀。

网友:
楼主的阀是6通径的吧,估计是换向阀P、T腔反了,把换向阀转180度试试

网友:
叠加阀安装,注意液压锁,是有方向的。

网友:
换的阀是否整体换的?  x% l" R! a$ b
阀芯有没有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