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如何加工,批量成本问题

楼主(2014-10-30):
这是一个机器的零件,打算加工一个回来做实验,请问采用什么方式加工比较方便?还有,如果将来要批量生产,采用什么方式制作成本比较低?

补充内容 (2014-10-31 10:37):
这零件无需弹性,要求所有曲面向轴心方向倾斜10°;加工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一个就车出来

网友(点评):
大神 求指点 这个怎么车?

网友(点评):
棒料,先车成如方牙螺纹,再线切割。

网友(点评):
车床加工,费用应该相当高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车成螺纹状,然后线切割把中间掏掉

网友:
这是普通的弹簧,机械手册上有这种形式,一般弹簧厂都能做

网友(点评):
这应该要找到材料和制作特殊夹具吧

网友(点评):
这不是普通弹簧,这零件安装在设备上,上下两端会固定住,防止其变形

网友(点评):
翔客 普通弹簧退火不就是你要的结果了?

网友:
看着像车出的铁屑

网友:
找弹簧厂

网友:
弹簧厂是肯定做的出来的,就是一个人家都不愿意搭理你,一般至少几百个;
车是可以车出来的,先用一跟实心钢棒车出一个螺纹圈(中心是实心的。外圈是螺纹圈),然后上线切割把中心的实心圆柱切掉。

网友(点评):
多谢指导,车床加工成本有些昂贵!能用18*2的不锈钢片绕着一根直径103的圆柱,采用一些方法把它加工出来吗

网友(点评):
不是一体的车出来估计是要变形的。

网友:
发到美国去做,过几天太平洋舰队来电,有话好好说,正是何必

网友:
搅笼叶片

网友(点评):
形状跟使用功能都有些类似

网友(点评):
那你这个要求多高?这种螺旋叶片量大有专机板条直接成型,量少点就一旋一段拼焊

网友(点评):
现在需要外发加工一个回来做试验,试验效果达到要求的话,以后会批量生产的;刚查看了螺旋叶片,发现其扭转的形状跟我需求的这零件有区别,这零件要求的是所有曲面向轴心方向倾斜10°,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就是耶,好多东西经常用,不知道咋生产的?

网友:
车出来的达不到功能要求吧.

网友(点评):
10°的倾斜角不知能否加工

网友(点评):
车床做出来的,可以弹性等功能会没有那么好.10°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是"可能"不是"可以",打错字了.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用车床加工的,但不是6楼说的那样。车床夹持一根直径为103.3的棒料,刀架上夹持(139.5-103.3)/2宽的板料,根据弹簧的30间距,反向车螺纹的型式慢慢绕出来的,不会上图。希望你能明白。

网友(点评):
这也是我最初的想法,看一些振动盘的盘面,也有类似的结构,只是振动盘有侧壁焊接着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6楼正解。做成多头螺纹在线割更好。

网友:
这个我知道,是翅片,是设备卷出来的

补充内容 (2014-11-3 08:23):
只要按照产品做出相应原螺杆就可以.

网友(点评):
翅片?想绕弹簧的设备吗

网友(点评):
是的,还可以做锥形的

网友B:
这是连续式的螺旋叶片 ,大规模生产的话用带钢在专用的设备上成型。可以百度搜图片“连续式螺旋叶片”。做混凝土搅拌站的社友应该很熟悉,水泥输送螺旋机全部都是这类叶片。优点是材料利用率非常高,生产率高。有个小缺点就是外圆厚度会因成型而变薄

网友(点评):
见识了,现在头疼的是第一个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单件做的话挺简单。展开下料尺寸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百度上搜也一大堆。不用愁,超简单的

网友(点评):
刚查看了螺旋叶片,发现其扭转的形状跟我需求的这零件有区别,这零件要求的是所有曲面向轴心方向倾斜10°,精度要求不高;而螺旋叶片曲面是按扭曲的趋势,程不同方向的倾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用车床加工的,但不是6楼说的那样。车床夹持一根直径为103.3的棒料,刀架上夹持(139.5-103.3)/ ...

是不是跟在车床上绕制弹簧一个原理

网友:
加工中心的排屑器也是这种新式的,有专门公司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连续式的螺旋叶片 ,大规模生产的话用带钢在专用的设备上成型。可以百度搜图片“连续式螺旋叶片”。做混 ...

可不可以参照螺旋叶片制作过程,只是在叶片下料后加一道工序,做个简单的模具压成10度,

网友:
我滴麻麻,,,,都还真敢说啊,用车床去车,,,,要人命哪,,,

弹簧厂,应该去问问,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高招?

难道冷轧,,,,出汗哪,,

网友:
直接用合乎材料要求的无缝管车就可以了。

网友:
你百度  搜一下  卷法兰机  视屏    我就看到有卷这形壮的,问题是他卷的没这么小,你可以参考一下,看能否做一台专机

网友(点评):
见识了,可做参考

网友C:
去看看做振动盘旋转上料槽那个小机器你觉得很简单了

网友(点评):
网上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做振动盘旋转上料槽那个小机器你觉得很简单了

我是现场看见过的结构非常简单,网上没找过你找找看

网友:
现在有好多专业生产绞龙叶片的厂家,跟你这个一样。有专机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同意4楼,挑好一点的铁销最省!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