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作为换刀机构使用,可行吗

楼主(2014-10-30):
刀具重量75KG,现在没有一种刀库换刀机构能够胜任自动换刀,想用210KG六轴机器人实现刀具交换,
有很多问题尚待商讨,先问一下社友们:
哪位高人见过这种应用?最好能够给个视频。
谢谢。

网友:
磁动力有人直接拿机械手+回转台=五轴铣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换刀的话有些浪费,但绝对是可以的,主要是把握换刀点,调刀,气缸松刀和拉紧。需要设计梯形图,还要数控内部能够输出和接收外部信息

网友A:
可行,但是我觉得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磁动力有人直接拿机械手+回转台=五轴铣

不知道我看没看懂啊?你说的是用手来交换刀具对吧。
现在要做的这台设备原来就是用手来换刀的,现在想改成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但是我觉得有点浪费

先不管这个方案是不是浪费,我考虑的是可不可行及理由。
比如说主轴打刀、拉刀这些都是成吨的力,对机器人寿命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不管这个方案是不是浪费,我考虑的是可不可行及理由。
比如说主轴打刀、拉刀这些都是成吨的力,对机器 ...

我预想的动作流程是这样的

机械到换刀原点-机器人抓取刀具-机械松刀-机器人拿走刀具-机器人拿下一把刀具插入主轴孔内-机械拉刀

打刀功能是一般换刀机构所用,用机器人换刀我觉得可以省略

至于拉刀力多大只要不与机器人冲突不会造成影响

以上请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不管这个方案是不是浪费,我考虑的是可不可行及理由。
比如说主轴打刀、拉刀这些都是成吨的力,对机器 ...

应该可行,主轴打刀、拉刀的力可以在机械手夹具上设计轴向浮动机构消除,避免拉刀力直接作用于机器人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行,主轴打刀、拉刀的力可以在机械手夹具上设计轴向浮动机构消除,避免拉刀力直接作用于机器人上就 ...

谢谢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预想的动作流程是这样的

机械到换刀原点-机器人抓取刀具-机械松刀-机器人拿走刀具-机器人拿下一把刀 ...

打刀功能可以取消?这个好像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刀功能可以取消?这个好像不可以!

加工中心手动换刀的时候只要有个松开拉紧的按钮人就可以拿住刀柄卸下了
模拟这个动作我觉得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手动换刀的时候只要有个松开拉紧的按钮人就可以拿住刀柄卸下了
模拟这个动作我觉得可行

说得对。

网友(2014-12-03):
国外已有多个机床厂使用机器人换刀,对附件多的机床比常规刀库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