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有的尺寸带方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30):
    有的图纸中有的尺寸带有方框,请问大家是什么意思,设计者是什么意图,我知道的是带括号的尺寸是参考尺寸,网上查带方框的尺寸有的说是理论尺寸,我现在所见到的带框尺寸都是孔的位置尺寸,这是什么设计意图呢,公差又怎么定呢,肯定不会是未注公差。
   图是自己画的,直观的看一下。
   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1-6 16:51):
 今天问了一个老前辈,得到答案了,这种没有相关形位公差,没有基准的理论正确尺寸没有什么意义,是设计人员标法有误,带框的尺寸是理论正确尺寸,它的公差是由和它相关元素的形位公差来决定的,不用标公差。

网友:
图不全啊,有方框的时候必有形位公差的,仔细看看!

网友(点评):
没有形位公差,图纸不方便传上来,sorry。

网友(点评):
估计你这个孔都是要配做加工的 所以给个理论值! 猜测的 最好是有整套的图纸去看

网友:
理论值?

网友(点评):
在网上查有的说是理论正确值,相对于某个基准,是重要的尺寸,但总得有个公差吧。

网友A:
好好查查位置度公差吧,而且还必须带基准,这种没有公差没有基准,只有理论正确尺寸的画法完全背离位置度公差,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查查位置度公差吧,而且还必须带基准,这种没有公差没有基准,只有理论正确尺寸的画法完全背离位置度公 ...

完全支持~

网友:
没什么意义

网友:
理论上精确的数值

网友:
问问设计者

网友(点评):
是的,下次再遇到就问一下。

网友:
绝对尺寸,就是刚刚好加工到那个值

网友:
是理论尺寸的意思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就是必须保证的重要尺寸

网友:
论坛之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带方框表示尺寸是要保证的,但具体精度由机床保证不作明确注释。

网友(点评):
但总得有个公差吧,不然以什么标准来检验呢。

网友:
名义尺寸,是用来参考的。一般不这么标注。

网友:
带方框的一般是有形位公差的,一般就是位置度

网友:
这个尺寸是理论尺寸也要重要尺寸,它是有其他相关形位公差约束而来,不是本身公差

网友:
应该就是普通标注   这我们绘图时没遇到过

网友:
带方框表示是基本尺寸

网友(点评):
公差怎么给呢?

网友:
相对而言应该有另一个配合零件吧,这个孔距多少那边也是多少,至于公差看你的配合要求了

楼主:
下次一定要问问设计,他们应该最清楚。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但是单从这个图上看不出来啥, 没有基准,没有形位公差,这个三个大孔是要配合的,对这三个孔肯定有形位置公差要求

网友:
这个是绝对值,精度很高的

网友:
要求很高的尺寸。

网友:
带方框的一定要求有形位公差,这是设计的原则,图纸上没有的话说明设计者对此也是不明白。没有过多讨论猜测的必要

网友:
说明要符合公差要求

网友:
绝对尺寸

楼主:
如图所示,理论正确尺寸的公差是由相关元素的形位公差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