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征集:加工佛珠最佳方法

楼主(2014-10-30):
朋友前几天给我提到一个问题:

佛珠加工以前都是人工加工,现在虽然也是有了仿形加工的车加工机,但是效率还是不很理想。有没有更快更好的加工方式?他提出,如果坯料是方料的话,是否可以先切成一段段的,然后又个什么加工方式将该小方块直接加工成圆珠了。我对机械加工这块比较外行,所以在此提出创意点子征集:谁有又快又好的加工佛珠的办法?方案采纳后可以付费。

记住我的ID。

网友A:
钢珠的加工方法你可以借鉴

网友:
有专业的数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珠的加工方法你可以借鉴

钢球?下料经冷墩成球坯,再加工。。。佛球不能这样

网友B:
材料不同,不好说的。
木头?琥珀?玉?石头?蜜蜡?骨头?。。。太多了

仅木头一项,就有小叶紫檀,酸枝花梨木,金丝楠,阴沉木等等一大堆,这还是常见的,你用的肯定是树枝料,去皮车圆就不好玩,因为来料形状太杂,打孔还得打顺纹,孔大了还不好看,那之后还要抛光,然后用皮子布缎子初步盘一下吧?这些手续之后才说得上有点品相。

要做自动化的话,肯定是一套严格的工序。

网友(点评):
行家啊,学习了。

网友(点评):
确实是道长呀,对念珠颇有研究。

网友(点评):
果然有高人!!

网友:
木头的, 仿形车,比如北京 可以去小武基市场看,现成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C:
是用佛珠刀,套钻的。
毛胚就是方块
钻床,打孔同时套出上半球,翻面,以孔定位,再套下半球。

网友:
http://v.ku6.com/show/wHwYbsaw3WG49ULflP53Xw...html

网友(点评):
这个还不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方法怎么装卡珠子?

网友(点评):
视频上有装夹,用佛珠刀,尺寸可以控制得很好。

网友(点评):
视频我看了,速度不高哦

网友:
在电视上看过,先切成小方块,然后用倒角机把棱面切掉,然后在转磨盘里磨成圆珠形

网友:
倒角机和转磨盘都可以批量加工,所以速度很快

网友:
ZUOJIAJU.COM  里面全是高手

网友:
我到卖手串的地方加工过,首先将木料切成方块,然后打孔,用专门的机器加工成圆球,最后用砂纸手工抛光

网友:
加工成圆球是否可以用带有圆弧的道具和模具,直接成型

网友:
先自己设计一个类似图片上的刀具,刀具右侧是一个可伸缩小气缸之类的,下方啮合齿轮可以让刀具活动。
工艺如下:长条形的方木块,先钻孔—再用类似图片上刀具一次加工成圆形—最后用打磨钢柱的磨盘磨外圆

补充内容 (2014-10-31 13:23):
我一时搞错了,删掉吧。其实只需要成型刀具一次车一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材料不同,不好说的。
木头?琥珀?玉?石头?蜜蜡?骨头?。。。太多了

骨头能加工成直径?的珠子?除非是长牙!

网友(点评):
可以做念珠,108颗或者1080大串,直径大概6到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佛珠刀,套钻的。
毛胚就是方块
钻床,打孔同时套出上半球,翻面,以孔定位,再套下半球。

方法不错

网友:
以前在优酷上看到一个进方料的仪表车,改装全自动,一分钟300多个珠子,估计是很难超越了!

网友:
太麻烦了,现在市场上有售,把木料裁成方条形,自动给料,自动车制,自动打眼,加工成型。非常简单,所有控制由PLC和气动控制实现。

网友:
有需要的朋友联系:QQ1356196536.

网友:
引用 网友C:

9 t& x! D/ ]3 p6 {受益了

网友:
好像做水晶的那种专机不是可以加工的啊?

网友:
试试搓球机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以前在中央电视台看到过一期相关主题的节目,可惜忘记具体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