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型螺丝,请教

楼主(2014-10-30):
    公司的一个小件防止拆卸需要采用异形螺丝,我采用的是十字槽盘头螺钉Z型的,平常接触这些少没见过也没用过,请教下用此种螺丝的话需不需要换成特别的起子,或者大神有更好的异形螺丝推荐没?

网友A:
百度搜防拆螺丝,一堆一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防拆螺丝,一堆一堆的。

百度是有,但是我主要是生产用,需要配套的起子什么可以买到,所以想请教下用过的,以防需要定做

网友(点评):
这种起子很多的。五金店问下人家会拿给你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这个Z型的感觉用十字起就可以装配,但是不确定是不是这样 我需要了解那种已经做出来又比较偏门的异形螺钉 然后还有配套起子买的 如果有最好 没有的话可能就要设计定制 nazhong随便哪都买 那不谁都能拆

网友B:
内六角或者内梅花螺丝,很多啊LZ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防拆螺丝,一堆一堆的。

大街上十块钱一套这样的工具,什么形状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六角或者内梅花螺丝,很多啊LZ

内六角或者内梅花螺丝?这个也是防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街上十块钱一套这样的工具,什么形状的也有。

这玩意我没买过 但是大街上都能随便买到异形螺钉对应的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是有,但是我主要是生产用,需要配套的起子什么可以买到,所以想请教下用过的,以防需要定做

如果客户真心想拆,用什么样的螺钉也没用。他可以破坏式拆御(破坏螺钉),大不了再更换个普通螺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