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怎么加工?还请大侠指点

楼主(2014-10-30):
这个键槽怎么加工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
谁出的图啊?!估计只有电火花了,精插应该很少用了。

网友:
是教授,还是学生设计的?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
设计并不是说画图画出来就算设计好了,好考虑是否好加工,加工成本和必要性的。

楼主:
一个客户的加工图纸上出现的

网友:
慢慢铣吧,还得是五轴的

网友:
用摇头可以做出来.

网友:
可以跟客户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必要改一下图纸。如果不影响使用的话做出通槽或是在15深度位置加工个通孔,线切割加工

网友:
手工,,,,,,錾子,锤。就ok。

网友:
找设计加工

网友:
现在有卖角度铣头的,淘宝上就有,你可以搜索一下,当然也可以自己设计,

楼主:
摇头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