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调节机构合不合理?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导带跑偏?

楼主(2014-10-30):
如图,传送带在200°左右的环境下工作,导带材料为耐高温材料,采用图示拉紧机构,往哪边偏就拉紧哪边,但是实际情况为一直往一边偏,由于导带不是很抗拉,不能拉得过分紧,在保证不拉断的情况下拉到最紧状态还是往这边偏。假如说两根辊子不平行也应该能通过调节拉紧机构获得补偿,而不会像现在一直往一边偏。传送带正传和反转偏的方向相反,现在是用一段时间后反转。
我想问这个调节机构合不合理,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跑偏,有什么改进的方法?

导带拉紧端

导带拉紧端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可能是因为带子展开后并不是完整的矩形,而是稍微有点平行四边形了么?

网友:
传送带调180度装,还是往以前的方向偏说明受热的原因;如果是往反向则可判定是带的原因。

网友(点评):
分析透彻

网友:
在前后辊不平行时,带传动跑偏是往紧边跑偏的,你这样调节肯定是越调越不行。

网友(点评):
但是反过来调我们也试过,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两台机器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安装后有没有用水平仪检测前、后辊装配的水平精度?前、后辊轴线沿输送带运行方向投影平行度如何?会不会出现一支辊左高右低而另一支辊左低右高的情况?

网友(点评):
水平调过的

网友(点评):
输送带较长的话 怎么测量前后棍的水平??求大侠指导方法

网友(点评):
辊筒安装的水平精度用好一点水平仪就能测了,这个容易。测量两辊之间的平行精度就麻烦一些,我们是用自制的专用工具来测的。

网友:
会不会一开始调的时候有点过紧,把皮带拉变形回不去原来形状了,要不然就是皮带两端本来就不平行

网友(点评):
传送带买的时候是按多少宽多少长做的,然后自己穿起来,这个带子不经拉稍微拉紧点就崩断了

网友:
辊轴不平行

网友A:
辊轴不平行,还有个比较重要的原因:输送带受热变形,输送带本身受力不均。导致常规的纠偏方法怎么都不行。
我之前做网带炉碰到过这种问题,后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辊轴旁边加个45°的纠偏轮。
类似带轮挡边的效果,强行纠正。当然这个松紧纠正的也要使用。
再后来就是采用自动感应力度自动纠正,纠偏器。

楼主:
问题补充:这是导带连接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辊轴不平行,还有个比较重要的原因:输送带受热变形,输送带本身受力不均。导致常规的纠偏方法怎么都不行。
...

同意兄才所说,我们用带传输材料,因为材料放的位置不在带的中心上,带有时也会偏,在主动辊两边加上如兄才说的挡板(不锈钢或是表面喷塑的),就不怕带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意兄才所说,我们用带传输材料,因为材料放的位置不在带的中心上,带有时也会偏,在主动辊两边加上如兄 ...

用挡板对网带有磨损,用个滚轮会更好。没有相对摩擦。这个网带如果磨损了再更换挺麻烦。

网友:
第一,滚筒加挡边,第二,滚筒滚粗纹

网友:
你说的导带是不是蓄电池行业的铅带? 与棍子摩擦力太小了。方式正确

网友(点评):
导带是特氟龙网格带,摩擦力的话在主动辊上有一根压辊,压着网带保证网带与辊子接触良好

网友:
一个是带喇叭口,一个是辊子对角线问题,,,,鼓形辊要好一点。

网友:
滾筒加工越中心直徑大兩邊小+滾花

网友:
这个很难调正吧。一点点偏移都会被放大,越来越偏。

网友:
很可能辊子上车刀纹还在,所以一直往一个反向跑,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挡板对网带有磨损,用个滚轮会更好。没有相对摩擦。这个网带如果磨损了再更换挺麻烦。

因为是低速,磨损程度不大;要是换作高速,如兄才所说加个滚轮效果可能更好。

网友:
路过学习   真心棍子侧面加个挡壁不就行了  、、、、

网友(点评):
要考虑加工工艺性。

网友(点评):
额、、工艺我就不懂了嘿嘿 小小建议

网友C:
两种解决方法:1,驱动辊采用鼓形滚子;2,驱动辊车正反螺纹

网友:
我们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对于这种网带采用中间大两边小的辊子会好一点,另外要保证机架的对角是矩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种解决方法:1,驱动辊采用鼓形滚子;2,驱动辊车正反螺纹

辊子上车螺纹不会伤害网带吗

网友D:
辊轮最好作成鼓形

网友(点评):
你好,想起前几天看到一砂带机的带轮,也是鼓形的。能否解释下,这样的好处

网友(点评):
是为了让中间的张力更大,防止跑偏?那它比一般带槽的带轮如何做比较?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设计成鼓形的钢带受力分析,为什么就能防跑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辊轮最好作成鼓形

这样皮带运动时,容易对中跑

网友:
充值了,怎么积分没有增加啊?打老鹰电话停机时怎么回事啊?

网友:
鼓型轮应该会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