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问题

楼主(2014-10-30):
我想知道形位公差值是不是会影响基准面的设定,从而影响位置度的测量

等会上图

楼主:
比如第三张图 18号尺寸 abc的基准面 的公差都是+0.7  这个公差个0.5的位置度会不会有矛盾?

网友(点评):
不矛盾 0.7是ABC本身公差,位置度是相对ABC的公差,会影响测量结果,但是不矛盾

网友(点评):
不矛盾,因为这里使用的独立原则,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互不影响

网友:
我觉得并不矛盾,按照制图原理,尺寸公差大于位置公差大于形状公差。这三个公差值相辅相成。比如楼主的18号尺寸,我是这么理解的,比如C基准面有个83.08+0.7的尺寸,而18号位置度是0.5,意思就是说,位置度0.5导致C面的平面度和12号尺寸D36的圆柱度综合要控制在0.5以内,才能测量这个0.5位置度。简单的说,这就要求83.05+0.7要做到83.08-83.18,或者83.18-83.28等等都可以。我的表达不怎么好,希望楼主能明白。

网友:
基准面怎么会有尺寸公差一说呢?

网友:
基准是基准,随尺寸变化的,尺寸大一点,基准右移动一点,小一点左移动一点。和公差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