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深沟球轴承中间要不要内外圈都加隔套

楼主(2014-10-30):
两个深沟球轴承中间要不要内外圈都加隔套,一般是加内隔套,今天有个装配老师傅说要内外都加,求解,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先自己画个简图看看。

动动手不会很困难的说。

楼主:
谢谢大侠,现将图传上,请指教

网友A:
隔套的两个端面磨得一定要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套的两个端面磨得一定要平整

谢谢回复,这样做有什么优点。和装角接触轴承一样

网友(点评):
通孔里用隔套替代轴承位台阶,方便控制与轴凸肩的相对尺寸。虽然麻烦些,还是可以接受的轴承安装方式。对于温升变化时轴向长度问题就差强人意。

网友:
内圈隔套是?

网友:
个人感觉完全没必要外隔套

网友:
为了防止轴承游隙过小,转不溜?

网友:
加的话是增加散热面积吧。

网友:
可以参看轴承手册,有一些方式的推荐。

网友B:
看用途咯,,,,,,,,

网友:
最好做一下试验,在成本最低,安装维修方便的条件下,满足工况要求的设计才是最好的设计。

网友:
一般中间有台阶就不用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用途咯,,,,,,,,

大侠能不能把相关用途列举下,有劳!

网友:
装也可,不装也可

网友A:
liaoyao补充的很完整,但说一点,若是低转速,受力不大温升对尺寸影响不大。为何要说端面必须平整,因为你的轴承是外圈固定内圈旋转。固定端若是不平整两个压盖一压入你的轴承外圈就会倾斜,反而适得其反,对轴承寿命有影响。还有你最好是将如何配合,轴承尺寸,等一系列条件发上来,才有助于大家共同探讨。谢谢

网友:
看用途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aoyao补充的很完整,但说一点,若是低转速,受力不大温升对尺寸影响不大。为何要说端面必须平整,因为你的 ...

谢谢大侠指点,现在的输出转速是4000多转,不知道有没有影响。现在隔套是根据轴台阶尺寸配车的

网友:
学习下,个人认为,若是轴向力不大的话,有的一个档圈应该 可以啦啊~

网友:
有点过定位,注意内圈和外圈的轴向尺寸,是要预紧轴承还是不预紧,设计时要注意。

网友:
具体是啥工况?深沟球轴承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说

网友: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有可能适得其反。

网友C(2023-06-09):
如果加了外圈隔套,我想请教下隔套的长度尺寸怎么给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加了外圈隔套,我想请教下隔套的长度尺寸怎么给公差?

因为轴承厚度并没有很严格的公差限制,所以隔套的长度搞得很严就没有意义。所以,可在装配图上规定轴承的轴向间隙或过盈是多大,然后辅助以试车温升来验证效果。此处2d图上就可以有详细的技术要求了,便于工艺人员编写装配工艺或质检人员进行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现将图传上,请指教

你这样的结构,间隔套不用给公差,分明是两个端盖压紧轴承传递用的;端盖连接处用调整垫片来调整轴承间隙。
如果想取消间隔套,可以在轴承配合的内孔处加工出台阶即可。
如果轴力不大,也可以取消这个间隔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