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过载保护回路,请教

楼主(2014-10-30):
请教,见附图中。重点是:二位三通气控阀与二位三通电控阀如何实现过载后,自动复位?

气动回路过载保护

气动回路过载保护

楼主:
呼叫998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
害怕伏枥 前辈,请讲解讲解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看法
气缸上升:顶部的 “二位三通电控阀”负责控制气缸升降,当该阀处于当前位置时,阀截止。“二位四通气控阀换向1” 的气控端没有压力,在弹簧力作用下将保持现在的位置。压缩空气经过 “二位四通气控阀换向1”,经过双向节流以后进入气缸下腔体,气缸升起。
气缸下降:当顶部 “二位三通电控阀”得电以后,电磁阀换向,压缩空气通过该阀,到达“二位四通气控阀换向1” 的气控端,并使其换向,此时压缩空气穿过“二位四通气控阀换向1”,到达气缸上腔体,使其下压,
气缸下压过载保护:在空载或者小负载时,气缸上腔体内压力比较小。一旦负载加大,超过预设值,腔体内压力会上升并超过“过载保护顺序阀”的设定值,阀溢流导通,压缩空气进入到“二位三通气控阀” 气控端,使其换向,切断向 “二位三通电控阀” 的压缩空气,同时 “二位四通气控阀换向1” 的气控端因失去压力而复位,气缸会马上切换为向上。从而实现过载保护功能
说白了,这个过载保护就是通过设置 “过载保护顺序阀” 的溢流压力来实现的

写起来比较啰嗦,原理却不复杂。耐心看完我写的这么多啰嗦的句子,应该可以看懂了。

网友(点评):
看懂了你的解释。 不知道气缸下降过载,而上升不过载用在什么工艺上面?

网友:
这种工况,是用在什么情况下?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看法
气缸上升:顶部的 “二位三通电控阀”负责控制气缸升降,当该阀处于当前位置时,阀截止。“ ...

谢谢,明白了。
这个是用在防止压坏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