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磨削振纹的产生原理是什么,它有名字吗?

楼主(2014-10-30):
      以往见到的磨削振纹都是和工件轴线平行的,而这次见到的磨削振纹是和工件轴线垂直的,磨削时砂轮只有径向进给,没有轴向横移,床子就是普通的M131系磨床,修整砂轮用的是最普通的金刚石笔,最后是通过换金刚石笔或找别人帮修砂轮后好的。
      本人百思不能理解什么样的砂轮表面形状,通过什么样的切削过程,最后能产生这样的磨削振纹(即不理解其产生原理),求大神指点。另外还想知道它(这样的磨削振纹)有名字吗?

楼主:
这些照片都是一个工件,因为磨削振纹难以照清楚,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照了很多张。

网友:
今天刚做了无心磨和硬车的烧伤比较,怎么看你的轴也是烧伤啊?

网友(点评):
烧伤?没变色会是吗?

网友(点评):
我们的也没有变色,用硝酸腐蚀后发白,所以认定为烧伤的

网友:
       好像是砂轮没有修好的原因。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可是我难以理解其产生原理或过程

网友(点评):
N多年前开过顶心磨床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原因是液压不稳定,主轴角度不垂直,修砂轮的方向造成。

网友:
砂轮太钝了,或者是砂轮的材质使用不当导致

网友:
可能是沙轮材料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