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体车削,如何装夹保证同轴度以及保证不震动?

楼主(2014-10-30):
材料为碳钢。如何保证内孔同轴并且不震动?

楼主:
主要是内孔

网友:
能不能先说说你的工艺及装夹情况,这样大家也便于交流

网友:
刚开始以为楼主手绘的呢?呵呵。

网友:
量多的话最好用工装,利用中间小圆定位镗好内外孔;然后反过来利用芯轴以中间的内孔定位车另外一边的孔

网友:
反镗一次搞定呢?

网友:
     要不震动,先要保证它的平行度。同轴度也要靠你设计的夹具来保证。

网友:
大批量还是单件啊,单件四爪调起来怎么车都行

网友A:
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不知道你的机床什么结构的,你可以淘宝旺旺联系我,玉环文旦自产直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不知道你的机床什么结构的,你可以淘宝旺旺联系我,玉环文旦自产直销

好的,淘宝怎么加你,是玉环文旦这个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淘宝怎么加你,是玉环文旦这个店吗

我qq742177569

网友(2014-12-01):
先定位一面,车内孔,在用内孔定位车另外一面内孔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