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冶炼电炉绝缘,请教

楼主(2014-10-30):
3万3KW的电炉,变压器铜瓦(电源)是水冷,冷却水的铁管都很车间的钢结构相连,不明白的是既然都连着它咋实现绝缘的。

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猜是铜瓦和实际带电体之间还有绝缘体填充

网友B:
进水管路和回水管路都必有一小段绝缘的非金属,冷却水要用纯水(蒸馏水)。

网友C:
确定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水?

内容肯定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管路和回水管路都必有一小段绝缘的非金属,冷却水要用纯水(蒸馏水)。

是的,是有一节胶管,水就是井水放到大池子里加些除诟剂,并不是蒸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铜瓦和实际带电体之间还有绝缘体填充

没有,铜瓦里面就是冷确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管路和回水管路都必有一小段绝缘的非金属,冷却水要用纯水(蒸馏水)。

求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进水、出水管路中都有一段非金属的绝缘管,这样管网的通电回路已断开,而水中不含正、负离子时是不导电的。

楼主:
好深奥,可水就是普通水,水不是也导电的么,迷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