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距离的高级配合怎样添加配置

楼主(2014-10-30):
sw中距离的高级配合怎样添加配置

网友:
俺也想知道,楼主知道距离的高级配合是什么呢,是限制距离,是最大距离与最小距离,这个东西怎么会有配置

网友:
高级配合  他是限制一定的行程。最小值与最大值

网友:
高级配合怎样添加配置?

网友A:
你意思是不是想把高级配合放在不同的装配体配置当中呢?,不然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B:
你先建立配置,再打开限制配合属性管理器,发现尺寸对话框中就有配置的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不是想把高级配合放在不同的装配体配置当中呢?,不然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啊,入我也3条机械手 长度比一样,行程也不一样,我就是想在切换行程后不手动修改拖动距离,通过配置和其他变量一起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建立配置,再打开限制配合属性管理器,发现尺寸对话框中就有配置的选项了

试了,没有用啊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入我也3条机械手 长度比一样,行程也不一样,我就是想在切换行程后不手动修改拖动距离,通过配置和 ...

改行程你应该没问题了,关键就是改配合关系了,首先一个单独的配合关系只能在二个不同的装配体配置当中保持显示或压缩状态,也就是说无法改变配合的内容,想实现不同装配体配置当中有不同的配合关系,恐怕只能再添加一个你想要的配合,这样就有二个配合了,然后你再去把二个配合关系分配到不同的装配体配置当中去,比如在装配体配置1中压缩1配合,显示2配合,在装配体配置2中压缩2配合,显示1配合,这样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结果了.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行程你应该没问题了,关键就是改配合关系了,首先一个单独的配合关系只能在二个不同的装配体配置当中保 ...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试了下,可行。

网友(2018-07-23):
引用 网友B:
你先建立配置,再打开限制配合属性管理器,发现尺寸对话框中就有配置的选项了

请问一下,从哪里打开配合属性管理器呢?谢谢!!

网友(2019-01-06):
我试了个方法,先“插入-表格-设计表”,什么都不写直接确定,再到配置里找到这个表格右键点在“单独窗口中编辑表格”,会弹出一个“添加行和列”的对话窗,直接在对话窗里选择你想要的上限下限距离,高级配合就可以在配置表格里编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