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好久都没想明白,各位大大求指点一下。。

楼主(2014-10-30):
file:///F:\Meitu\XiuXiu\Temp\copytoqq.jpg这是一个减压阀,黑色的箭头和旁边的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不知道对不对,我还有一个疑问,减压阀不是常开阀吗,我怎么都想不通这个阀是怎么减压的。

这个是减压阀的原理图,PP是先导液,PD回油箱。

网友:
系统压力小于减压阀的调定压力时减压阀是关闭的,系统压力达到减压阀调定压力时才开启。

网友(点评):
就拿这个减压阀来说,如果压力是200PSI的话,不就能直接通过减压阀吗?

网友(点评):
减压阀应该出油口应该有压力返回调节阀芯的开口啊,为什么我找不到。

网友(点评):
确实没看到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的人啊

网友:
  你这不是减压阀常态,或者说这不是个减压阀。

网友(点评):
可能是,但是老外的图纸一般不会错呀。我看到过好几次。

网友(点评):
对,理解成溢流阀更好。只不过作用是减压。

网友:
你这个是先导式减压阀,由先导液控制阀门通断,由原理图来看是出口压力达到压力要求后开启阀门。

网友(点评):
应该是直动的减压阀。。pilot pressure reducing valve 是先导压力减压阀,这个油液经过这个减压阀然后给阀组提供先导液。

网友(点评):
旁边不是写着了先导式减压阀么

网友(点评):
不能光凭字面意思吧。应该结合功能翻译吧,如果是先导减压阀,那它的辅助阀体在哪?而且先导减压阀的符号和直动的也不一样吧。

网友(点评):
至少pilot不会翻译为直通,下面还有一个安全阀不知道是否可以作为先导作用?

网友(点评):
这就是个直动,pilot就是先导液的意思。下面的安全阀3300psi是系统主压力阀。

网友:
减压阀是常开的,当出口压力大于调节压力时,会将阀芯顶起,使出油口截面积减小,耗去了多余的压力,也就起到了减压的作用。可以看看液压传动书籍中对减压阀的讲解。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知道。我就是想知道油液是怎么流的,通过这个结构剖面图,我看不出它是减压阀。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问一下,它怎么调节的,我从结构上看不出来。出口应该有一股油液反作用回阀芯,我找不到。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结构图画的很不细致,阀腔体都没有画出来,油路难以分析,我认为进口应该在出油的右隔壁,当然,他标的进油或许弯弯曲曲的也到了那个位置。

网友A:
减压阀是常开的,当进口压力增大时,会顶起弹簧(如果是先导阀的话)或其他一些构件造成压力损失,从而达到出口压力减小的目的

网友(点评):
只是作用是减压,不能单纯的按减压阀去理解,您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减压阀,是个三通减压阀,当出口压力大于设定值时是溢流状态,小于设定值时是减压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压阀是常开的,当进口压力增大时,会顶起弹簧(如果是先导阀的话)或其他一些构件造成压力损失,从而达到 ...

减压阀也是分为多种结构的,从理论上讲它和减压阀原理一样,只是比较特殊而已

网友:
嗯,正无赖得蛋疼,也来瞧瞧看看,,,,

左边的螺丝锁紧部分中间应该有小通孔的吧,不然怎么减压.

如果逆流,谁知道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呢,觉得逆流这种概念不应该存在,太不保险。

网友:
该阀工作原理看参考rexroth DR6DP或者DR10DP样本。
楼主用的是太阳公司的插装阀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派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