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教:锻造活塞相关问题

楼主(2014-10-31):
(图片)

网友A:
分流降压用的
闭式模锻会考虑在最后成形的位置模具上开分流降压腔,用来容纳多余的金属,减小模膛里的压力。

网友:
嗯,,,上面分析得有道理,这么小的面积,不太可能是浇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流降压用的
闭式模锻会考虑在最后成形的位置模具上开分流降压腔,用来容纳多余的金属,减小模膛里的压力 ...

那会不会发生多余金属断裂在模具内的情况呢,如果会发生断裂,模具对应的孔不就堵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