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三角螺纹尺寸总是把握不了,请教

楼主(2014-10-31):
我车三角螺尺寸总是把握不了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大哥,你也没说你把握不了什么尺寸,能否上图详细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也没说你把握不了什么尺寸,能否上图详细描述?

就是拿量规测量的  我是新手  正在学习  还望能给点经验 定感激不尽

网友:
拿螺纹塞规试一下

楼主:
用环规测得 子规能进去,通规进不去

网友B:
你肯定吗,你的止规进去了,你的通规进不去?

要么你的量规有问题,这可能性不大,

要么,,,,,,,,,,,,,,,,我真想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吗,你的止规进去了,你的通规进不去?

要么你的量规有问题,这可能性不大,

好吧 我想大概是刀具角度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我想大概是刀具角度的问题吧

就算刀具角度不对,量规是准确的东西,

所以你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这事情很诡异。

哈哈,,,,

网友:
刀具不太好?

网友:
     现在的量具也是很多样式的,不同厂家生出不同尺寸。所以楼主要非常全面的检查检测去研究,才会知道原因真正出在哪。单纯说刀具和量具或者是和某某的对比是不正确的。

网友:
通规不入,止规入听起来很诡异。其实这是正常的。通止规控制的是中径,止规通常外圆会小一些。当你的刀具角度大于标准角度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用环规测得 子规能进去,通规进不去,是螺距有误差

网友:
12楼说的牙形不对也有可能

网友:
先搞清楚通止规的用法 如果是手磨刀 用样板对比一下刀具角度 如果刀具角度没问题 或是用机夹刀 先确定刀具装卡角度 没什么诡异之说 老鸟们不回复你 可能是觉得你的问题不值一提 做机加就多动脑自己琢磨吧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吗,你的止规进去了,你的通规进不去?

要么你的量规有问题,这可能性不大,

止规进通规不进是牙刀尖平面太宽导致的

网友(点评):
能做成这样,也真是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环规测得 子规能进去,通规进不去

是常见问题,有以下可能
1,如果使用机夹刀,可能刀片选择不对,如车削螺距1.5mm的,用了2mm螺距的刀片就是这种情况,因为螺距不同刀尖圆弧大小不同,建议使用通用刀片或所要求螺距相同的刀片。
2,使用手磨刀车削三角螺纹,刀尖倒角过大,建议螺距越小倒角要小。
3刀尖和工件的回转中心不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