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铝件的拉深,太薄太深了,有何良策

楼主(2014-10-31):
有两款薄壁铝件的拉深,太薄太深了,请教下大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
这图读起来真费劲。。帮楼主顶下,同时占个位置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挤压

冷挤压?

网友B:
0.3 的厚度,请问你有成功拉好的产品吗?这还真是太深了

网友:
用deform试试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 的厚度,请问你有成功拉好的产品吗?这还真是太深了

目前没有做好的产品

网友:
是的冷挤压,打火机壳,口红壳等细长的壳体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