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先加工外螺纹还是先铣方呢?用什么工装比较好呢

楼主(2014-10-31):
是先加工螺纹还是先铣方呢?用什么样的工装比较好呢

网友:
先做螺纹吧

网友A:
这是什么材料?   先车螺纹

网友B:
先车后铣,做个套保护螺纹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先铣后车呢?

网友D:
当然是先加工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先加工螺纹

那铣方的时候怎么装夹呢?才能保证不伤螺纹?

网友(点评):
先车后铣,厚度先铣准,做个一排锁牙的治具,可以批量件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车后铣,做个套保护螺纹

如何保护?请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材料?   先车螺纹

是345B的,那怎么保护螺纹呢

网友E:
这个图是不是第三视角投影的画法啊? 楼上说的先车后铣是不是从方便装夹方面考虑?
如果先铣方,装夹的时候定心比较麻烦。
但是我感觉30的外径并没有完全洗掉,三抓卡盘是不是依然能在铣方那一头定心?
感觉上4楼的答案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LZ的画法是国外的画图方法哦,图上标了那行小字是不是有效螺纹不小于15,,,那只剩下3mm了,太小不好装夹。

网友(点评):
国外的画法你要注明啊,要不然以后出了问题你的责任

网友F:
先车螺纹对精度上应该是好点。
先车螺纹的话,要做一个螺纹套拧紧后再铣方,铣的时候注意零件是否出现松动(因为受力正好是使螺纹松动的力)
先铣方的话,四爪装夹后用表打一下,跳动可能会比较大。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先车外圆/车螺纹/用铣床上虎钳夹住圆柱两端,铣削26的方,然后掉头夹持26的方再立铣12x17的内方

网友G:
先车螺纹,再铣方。铣方的时候车个螺纹保护套

网友:
先车后铣。

网友H:
先铣方再车牙,铣标准一点,用四爪夹住再车牙

网友:
先车螺纹,后铣方。铣方时,可以用内涨式夹具,撑着23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车螺纹对精度上应该是好点。
先车螺纹的话,要做一个螺纹套拧紧后再铣方,铣的时候注意零件是否出现松动 ...

这样效率太低了吧,要把每个都拧到底很费时吧

网友:
有哪些设备来加工这个产品

网友:
方孔R角只有1mm,怎么铣?如果量够大,可以考虑冲,

网友I:
又不是什么精密件,先铣,用四爪车螺纹和内孔,不用辅具,什么东东,调质硬度还那么高

网友(点评):
这个在理,零件没什么精度要求,当然用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点评):
我也同意此观点,按精度及批量要求来设计工艺

网友J:
看你零件要求高不高,尺寸在用途方面会有什么影响了,还有批量问题
办法1 先车床打眼 铣了在四爪 顶尖定位 车
办法2 如果批量很大 要求较高的话 可以做一个长板的工装,一次在上面加工出5-10个螺纹孔 孔的中心距一定,这样在铣床上也可以一次性铣很多个,这个办法就是还要专门去买个丝锥
要求很高的话就只能铣了四爪调起来车了,看图纸的话。后面那个四方应该是为了拧螺纹好卡扳手的吧,这个应该尺寸差点也没关系了,想网名这边做类似的东西,如果急用的话 是直接车了砂轮磨平直接用的 ,本身铣成这样的话 夹持方面就是问题,立着铣圆很容易跳刀,横着铣又费时间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345B的,那怎么保护螺纹呢

车完螺纹后,用厚点的铜片,夹住已车螺纹处即可,铣四方,但是不知楼主你中间的四方打算怎么弄?

网友:
至于他们说的要车螺纹保护套的话 建议车了洗成方的,按他们说的方法 车好螺纹直接在车床上把套拧上去在拆 不然圆的拿下来也不好施力了

网友:
这个图是第三角的吧,先车内孔和螺纹到位,然后用平口钳和V形块装夹螺纹处,在螺纹处加铜片保护螺纹,铣出外方台和内方槽,内方R1深只有3mm,有什么不好铣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车后铣,做个套保护螺纹

什么样的保护套能画个图吗?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车完螺纹后,用厚点的铜片,夹住已车螺纹处即可,铣四方,但是不知楼主你中间的四方打算怎么弄?

中间的圆角R1可以方宽到R3,用Φ6的铣刀即可。您是说用三爪卡盘加铜片装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保护?请大侠指点

您可以参考铣刀的刀套。我一般是找个料头车一个,边上再锯个口。量大的话,用调质料。铣床上可以用分度头装夹,我也有修改的三爪,就是锁块板上,再上平口钳或压板,直接压板也行。条条道路通罗马,呵呵

网友:
看量,量大可以夹内孔车方

网友:
先车后铣 全部车成 内方孔钻好底空 铣序做工装  方块上先做M30*1.5螺纹 深度小于21  侧向钻俩定位销孔 然后线切割将螺纹剖开留2MM缝隙 用台钳夹 绝对不会损伤螺纹 也不会夹变形

网友:
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L:
楼主可不可以分三步加工?先车外径及内孔,右边方孔车工艺孔;铣床用三抓装夹外径,铣内方孔及外四方;再用车床三爪装夹直径30圆车螺纹。

网友L:
还有一种是车螺纹成型,再用铜垫夹住螺纹(靠经验,不能太使劲),铣外四方及内孔。

网友:
你还是先做螺纹比较好吧

网友:
先做螺纹好做

网友:
先做螺纹,后再铣床上装夹对应的内螺纹,内外螺纹配合后铣方

网友:
先车后铣可以,做个内螺纹的开口卡套卡住外螺纹铣四方。先铣方也可行,三爪卡盘也能夹到一些,只是有两个接触面比较小,如果批量不大可以考虑

网友:
先加工螺纹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不可以分三步加工?先车外径及内孔,右边方孔车工艺孔;铣床用三抓装夹外径,铣内方孔及外四方;再用车 ...

铣完方就不能用三爪夹了吧?

网友:
先铣方,后车螺纹

网友:
粗洗,车孔,精洗

网友:
看看讨论学些知识

网友:
调制硬度40多?

网友(点评):
热处理不是很懂,但觉得调质到40多,应该不行吧

网友:
1、图纸是第三视角    45钢调质? 硬度这么高?
2、我建议是先车螺纹和内孔   后在铣四面    做类似这样的夹具固定在铣床台虎钳上面

网友:
先车后铣,铣时用一个带活螺母的定位芯锁紧定位

网友:
先车后铣,厚度先铣准,做个内牙的治具,可以批量件加工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是不是第三视角投影的画法啊? 楼上说的先车后铣是不是从方便装夹方面考虑?
如果先铣方,装夹的时候 ...

不可以用铣方的一头定心了,三抓完全夹不了啊,求指点具体工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车螺纹,再铣方。铣方的时候车个螺纹保护套

螺纹保护套?什么样式的,就具体点的图示,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铣方再车牙,铣标准一点,用四爪夹住再车牙

用四爪,岂不是每个都需要找正,这个是批量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又不是什么精密件,先铣,用四爪车螺纹和内孔,不用辅具,什么东东,调质硬度还那么高

用四爪加工不用每个都找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你零件要求高不高,尺寸在用途方面会有什么影响了,还有批量问题
办法1 先车床打眼 铣了在四爪 顶尖定位 ...

能把方案1说具体点吗? 怎么用顶尖做?现在的矛盾就是螺纹和方型的加工顺序问题,是批量生产。小弟第一次接触实际任务,望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车完螺纹后,用厚点的铜片,夹住已车螺纹处即可,铣四方,但是不知楼主你中间的四方打算怎么弄?

铜片垫在中间就不会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参考铣刀的刀套。我一般是找个料头车一个,边上再锯个口。量大的话,用调质料。铣床上可以用分度头 ...

能给个示意图吗?谢谢您了

网友:
1.先车端面外圆,钻通孔φ10,钻盲孔φ20深≤22mm,加工φ23内孔镗孔,车外螺纹M30X1.5,保证同心度,
2.做定位芯棒,以内孔φ23定位,端面攻M8螺纹孔,端面螺栓压紧,芯棒装在分度头上要打表校正
3.做工装,以内孔φ23定位,铣四方处限位压紧,铣内方孔17X17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保护套?什么样式的,就具体点的图示,谢谢了

不会上图,就是车个跟外螺纹相配的螺母,线切割割切口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保护套能画个图吗?先谢谢了

一根棒料里面车一个内螺纹就可以了

网友:
方法都存在问题,什么形状都有它不同的加工模式,但加工最佳与最有效,成本最低才是工艺关键,我的意见模具成型-再加螺纹,有懂的可具体聊或提问。

网友:
批量先车后铣,先车可以自动送料。铣加工不用螺纹部门夹紧,用内孔涨套,气动夹具。当然绝对的两大可以先冷锻后滚牙。

网友:
先看看你有哪些现成的设备吧,外四方也可以车出来,要是有车铣复合一次就完成了。

网友:
我意见是这东西批量的话先车后铣,螺纹不用特意保护,铣的时候在虎钳口改成铝材质,不会有什么问题,类似的东西我们做得很多,那个方孔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冲出来,四方那个地方如果有手推小卧铣直接推铣出来,几秒钟一个。然后请一些大妈去一下毛刺。然后再热处理。

网友:
内孔定位   冲方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先铣后车呢?

洗面没什么精度要求

网友(2014-12-01):
引用 楼主:
用四爪加工不用每个都找正吗?

难吗?你零件多吗?放活,给你加工

网友:
 先车后铣,厚度先铣准,做个一排锁牙的治具,可以批量件加工

网友:
先把车床工序进行完毕,然后做一个小芯轴在铣床铣四方就可以了。

网友:
先车后铣,铣的时候回转盘 ,回转盘上装个焊了铜爪的卡盘上卧铣

网友:
考虑工序简单并且合理前提,个人认为螺纹最后加工,应该先进行外圆车削及内孔加工,接着铣平面,三爪卡盘即可,这样不需要专用工装;最后做个螺纹套,可直接车床四爪卡盘装夹套螺纹(对心调准后,三爪固定不动,单爪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有一种是车螺纹成型,再用铜垫夹住螺纹(靠经验,不能太使劲),铣外四方及内孔。

此方法不可取大批量最忌讳用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