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ah中的ah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31):
20crmntiah中的ah是什么意思

网友:
20CrMnTiAH

其中后缀 A 代表此牌号为高级优质钢,区别于一般优质钢(不带后缀A)

后面的 H 代表此钢保证淬透性(Hardenability的第一个字母)

这是GB221-2000中的基础知识,楼主如果经常跟金属材料打交道,国标必须要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