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静压的请进

楼主(2014-10-31):
图中静压油腔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A:
不懂。但是围观。学习。
很多瞎侃的就不敢吱声了。也不承认自己不懂。

网友(点评):
躲在呆版后面偷瞄专家们开侃。

网友:
只看油槽与腔体,不太充分,工作台工作时候是‘浮起’的,200吨时候,看要浮起的那个间隙,当前压力下,对应间隙,再考虑下面的问题,

这个可以计算一下,属于成熟的东西了,经验公式也不少,与多头泵还有关系,看那个特性,综合计算一下,现在条件不充分,

网友:
做成等宽的好算一点吧,你做错了不是笑掉大牙

网友(点评):
进来好吗?今天上来肯定有点闲!

网友:
不过好像这么大的是双层的,防止成漏斗

网友(点评):
这是双层的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762&extra=&page=2

网友:
工作台重100吨,最大承重200吨,这里好像有点歧义。
按字面理解,这最大承重应该是工件重量,则静压导轨的最大负荷为300吨。

网友(点评):
老先生说的是,静压计算时的最大负载是按油腔上的所有重量计。

网友:
一共多少个静压腔

网友:
在内圈还应该有一圈静压腔吧

网友(点评):
有与无,主要看机床设计的刚度,包括地基的。

网友:
静压腔的宽度

网友(点评):
扇形油腔宽度是否以中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但是围观。学习。
很多瞎侃的就不敢吱声了。也不承认自己不懂。

没见过这么大的家伙

网友:
这东西只有多头泵玩好了才敢玩。楼主做多头泵的?

网友(点评):
没有看见楼主的头像?

网友B:
请教楼主:
1、环形导轨油腔不管多少,承载能力似乎只和其构成的环带面积有关。楼主的设计用40个油腔,除了考虑“机床设计的刚度,包括地基”之外,还有什么理由?
2、图上标注直径6240和5230的两条实线,是否可以理解为集油槽?
3、5楼shmily_liuwei 大侠说“做成等宽的好算一点吧”,应当是指油腔外缘的尺寸85和内缘的尺寸100而言。楼主能告诉为什么做这样的设计呢?

网友:
总感觉内圈加上油腔好吧

网友(点评):
只凭感觉不行,说点道理出来如何?

网友:
我是搞机床修理的,见过的机床工作台承载都是内外圈的,这样也降低工作台的设计刚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
1、环形导轨油腔不管多少,承载能力似乎只和其构成的环带面积有关。楼主的设计用40个油腔,除了 ...

1说到在环形油腔上开槽的数量,在国内也是分南北,南武重北齐一。同一规格的导轨,武重布置的油腔数量比齐一的少,油腔数量的选用且是有出处的,从在6.3米立车上做实验到首台10米立车的制造,立车工作台采用恒流静压也是在这一次成功使用,同时设计出来的也是现在广泛采用的齿轮分油器,由于第一次设计的齿轮分油器是出口12个点,所以武重的立车环形导轨的油腔均是12的倍数。而齐一最早采用的是恒压的节流静压,最小一款是10个油腔,以后的产品油腔数量均是10的倍数。后来人要么学武重要么学齐一。这里可以说到另外一个话题:技术的传承和创新。您看一个导轨,大厂几十年都不变,第一代人做出来了,后来人,要么不想,要么不敢。现在的立车要往高速,要往重载方向发展,还是原来的导轨组成形式,而不究其宗,看别人做的自己画个瓢。
2不是,静压术语中没有集油槽,如果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对的话应该是泄油槽或隔断槽。
3相等与不等,怎么样设计均可,但要有理论依据。这是客户发来的图,正好有这一问题,随时拿来讨论。

网友(点评):
说明:“武重布置的油腔数量比齐一的少”指的是重型立车,武重油腔如果是12,齐一为20。

网友:
我弄的是小主轴静压,没弄过这么大的,所以,,,也是观众,学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