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化、本色阳极化、铬酸阳极化

楼主(2014-10-31):
      我接触的图纸上,铝合金的材料表面处理经常是阳极化、本色阳极化、铬酸阳极化等,现在有一点困惑了,就是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查资料说阳极化的电解液有硫酸,铬酸,草酸,一般都是硫酸阳极化,硫酸阳极化的膜厚在20um以下的,外观是呈铝的本色的(不染色的情况下),那是不是说,本色阳极化就是硫酸阳极化,只不过是膜层厚度小一点而已。图纸上表面处理写阳极化或本色阳极化是不是同一种表面处理。
     还有本色阳极化与铬酸阳极化外观是不是一样的,能不能通过外观区分出是本色阳极化还是铬酸阳极化,如果区分不出,可不可以说铬酸阳极化也是本色阳极化(我认为不可以,请大侠指明)。
    谢谢。

网友:
LZ做铬酸阳极化就会知道,阳极化出来以后和本色有明显差别。

网友(点评):
大侠,铬酸阳极化的外观是什么颜色?

网友(点评):
一般是深灰色,具体不是很好形容,和本色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点评):
哦,Thank you,表面处理都是客户做的,我们并不用做表面处理,所以我也没见过铬酸阳极化,有机会还是看看比较直观。

楼主:
这个贴子都没什么人回,为什么呢,是我问的太弱智了吗,我查到的一点资料,铬酸氧化膜比硫酸氧化膜和草酸氧化膜要薄很多,一般厚度只有2至5u,能保持原来部件的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膜层质软,耐磨性不如硫酸氧化膜,氧化膜的颜色由灰白到深灰,膜层不透明,孔隙率很低,很难染色,在不封孔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

网友(点评):
军工产品和航空零部件用的较多

楼主:
草酸阳极化成本较高,一般为硫酸阳极化的3至5倍,所得的氧化膜通常不是无色的透明膜,5u薄膜通常为无色或稍有一点黄色,25至50u的厚膜则为深黄色。

网友(点评):
草酸阳极化易使产品产生色差,一般只在特殊条件下使用,如电气绝缘保护层,日用品的表面装饰等,硫酸阳极化是应用最广泛的,一般图纸只写阳极化的都是指硫酸阳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