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抛物面反射镜

楼主(2014-10-31):
收集太阳光用的,直径约2米左右,最好用金属材料,有做抛物面天线的也行,具体要求详谈,只要一件。

网友A:
这个有成品吧。前几年的大型卫星电视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成品吧。前几年的大型卫星电视天线。

你说的是电视锅,那个太小,可能只有1米多,而且表面粗糙,反射率不高

网友(点评):
现在的当然都是小的,前几年都是大的,至于内表面,有要求在处理就是了。

网友B:
菲涅尔凸透镜,可百度查到。

网友C:
你做两米直径那么大的太阳灶能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两米直径那么大的太阳灶能干什么用?

做饭,炒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菲涅尔凸透镜,可百度查到。

菲涅尔透镜好像价格很贵呀。再一个,我百度了一下,还是不明白其工作原理,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饭,炒菜

社区一扫街有一圆筒开式光能烤筒也不错,俺见过方形上口带斜面反光镜,还有的把光能热水器改装成蒸箱,等等多了去。

网友:
聚光式太阳灶?看看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