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 镶件问题 求助

楼主(2014-10-31):
    公司的一个新产品设计遇到个问题,原下图孔通孔,用自攻螺钉和其他件装配,因为老出现滑丝问题,现在准备加镶件。那么问题来了,因为此孔必须是盲孔,供应商的意思是盲孔加镶件不好加,工艺很麻烦,他用的是镶件浇注在塑料件的方式,他的那种镶件是两端都有台阶。想请教各位这个孔加镶件确实很麻烦吗?
    我在网上搜到了一种镶件,只有一端有台阶的,下图展示,他们的意思是只有一端台阶的镶件容易被连接件扯出来,不牢靠,是这样吗?

网友A:
镶件有预埋和热装两种。
注塑件在螺纹孔垂直于分型面时,比较好处理预埋螺母。
看图2,零件看上去像是手板样件,手板样件和注塑工艺不同,只能先打孔然后把烫热的母压进去,抹胶加固。
所以我估计图中镶件应该是热装,而不是预埋的。
这就有个台阶方向的问题。如果台阶和所受拉力同向,则很容易脱落。
要把台阶装到受力的另一侧,就只能打通孔,所以供应商关于盲孔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B:
热压螺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镶件有预埋和热装两种。
注塑件在螺纹孔垂直于分型面时,比较好处理预埋螺母。
看图2,零件看上去像是手板 ...

图片确实是3D打印的样品 学习了
关于塑料件成型有什么好的书推荐没 每次都是上网搜 很杂 没系统的了解
可以的话求推荐  谢谢!

网友(点评):
我看过两本,全名忘了,一个是关于塑料的,一个是关于注塑工艺的。不过镶铜螺母这事是从供应商那里学到的,和他们打交道两次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压螺母是这样的

这种是先塑料件成型 然后再将镶件热压进去吗?
看图片 好像右边这件是只有一端有台阶的 这样的成品 镶件是不是比较容易从塑料件脱落?

网友(2014-12-10):
引用 楼主:
这种是先塑料件成型 然后再将镶件热压进去吗?
看图片 好像右边这件是只有一端有台阶的 这样的成品 镶件 ...

看你需要多少扭力了,一般拉力能承受70~150,扭力能承受5~50(视预埋螺母种类、底材种类和生产工艺),具体可以咨询注塑或者螺母供应商,螺母做的好的日本的比较多。学习的话,看你应该是做电池盒之类的东西,自己上网去文库找各个大公司的培训资料就够用了,如富士康、诺基亚、摩托等,他们的培训资料应该能满足你要求了,推荐一本书《面向制造和装配的产品设计》文库上也有,可以看看。

网友(2015-09-28):
螺母植入机

网友(2015-11-04):
镶个牙套进去就可以了,感觉这样省钱

网友:
镶件热压的

网友:
2L正解,预埋比较牢靠

网友(2016-04-23):
热熔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