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转化cad的时候怎么插入三维图

楼主(2014-10-31):
我PRO/E工程图转化为dXF格式的图纸,用cad打开,里面的二维还在,三维的轴测图没有了,请问高人们,怎么转换后能插入三维图,谢谢!

网友:
框形图可能转到cad
如果要加上颜色的,那么建议用抓图后插入cad

网友A:
正常三维还带着。 dwg你试试,不然就是参数设置

网友B:
转化前,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三维还带着。 dwg你试试,不然就是参数设置

没有dwg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化前,设置一下

说详细一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详细一点吧

在原图中设置需要转化的选项

网友:
要把导出的DWG和原始三维模型放在同一目录下

网友C:
是你说的意思是这样吗(如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说的意思是这样吗(如上图)

这个也想学会,请教~~

网友C:
我是用CAD画的立体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CAD画的立体图哦

不会用cad画  会proe

网友C:
你用PROE 哪个版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PROE 哪个版本呀

公司的是野火4.0  家里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