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刀具

楼主(2014-10-31):
各位大侠:
大家对阻尼刀具了解么,什么是阻尼刀具?常见的阻尼刀具有哪些呢?有相关方面的资料可以推荐下么?希望大侠们能指导下!

网友A:
阻尼是基于反共振原理,形式上是一个拥有专利的被动动态系统。在刀柄内部,一个振动吸收装置进行与刀柄弯曲变形产生的第一振动相反的振动,因此能吸收振动。抑制振动并增加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尼是基于反共振原理,形式上是一个拥有专利的被动动态系统。在刀柄内部,一个振动吸收装置进行与刀柄弯曲 ...

多谢大侠指点,大侠说的吸收振动,是指通过改进刀柄的机械结构,从而达到吸收振动的效果么?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日系刀具里有用“阻尼刀杆”的称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