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桩机的么 桩机提拔力怎么计算来的

楼主(2014-11-01):
480的动力头减速机 55×2的电机 主机转速16r/min 30kW主卷扬机绳额定拉力50kN 桩机工作状态有个的提拔力 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CFG桩机参数里有个提拔 不知怎么来的 求解

网友:
你说的是长螺旋钻机的整机提拔力对吧,动力头重量加上钻杆和钻杆里面的泥土重量,提拔阻力,总和所需要的再乘与一个系数。卷扬机的吨位乘与钢丝绳的股数乘与机械效率,必须大于前者。如果是设计者的话,管架整体长度下的结构承载力,必须大于前面两者而且稳定性要满足要求,这样解释会不会太罗嗦

网友(点评):
讲解很细致

楼主:
自己顶下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