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生产的实例,大家来画一下受力分析图

楼主(2014-11-01):
      这是前端时间做的一个摇臂结构,大家来画一下各个零件的受力分析图(虽然我猜大家看帖都喜欢眼睛看看评论两句),就是这种:

       应该知道吧,也提一下,这个结构的缺点。
     下面是图片和三维:

补充内容 (2014-11-4 11:10):
正确的分析每个零件的受力情况,是计算的基础。我在6楼自己做了个受力分析图,大家看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14-11-4 11:18):
柔体约束:FT
光滑约束:FN
铰链约束:FR

网友:
没单独零件来分析,反正明白那个思维就行,按照经典力学的平面汇交力系的平衡条件,所有的力投影到坐标轴上,其代数和为零;所有的力对坐标原点力矩代数和为零。设置某坐标轴方向为正,与之相反为负;设置力矩的逆时针旋转趋势为正,顺时针旋转趋势为负。联立两组方程式,求解。
求外力真用不到多少微积分,只要是耐心与细心。

网友:
这样是不是受力还简单一点。

网友(点评):
无杆腔与有杆腔输出力不同,赞成!

网友:
楼主的这个选不说受力多少,就气缸与转轴的力臂最小,所以气缸就要出力大,3楼的好,因为力臂达到了最大。

网友:
还是2楼的全面,虽然自己不懂

楼主:
我自己做了个分析,大家看一下对不对。

网友:
楼主,个人感觉还有转动的扭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