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二级压力调节方式

楼主(2014-11-01):
这个系统2CT和3CT不同时工作,二级压力调节有2个办法,1溢流阀与换向阀组合,2减压阀,
相同的作用也有利弊,这个就是需讨论的,学了好去赚银子。

网友:
并联溢流,串联减压。

网友(点评):
你太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点评):
专科生技术真好,液压方面你一定大有前途

网友:
左图,通过调系统压力,来调支路压力,压力比较稳定,流量变化大。
右图,通过串联减压阀来调节支路压力,流量比较稳定压力波动大

网友(点评):
液压很有领悟,不错

网友(点评):
你学液压没有多久,却对液压有独到的理解

网友(点评):
现在只有看懂液压图,系统分析完全不行,还有故障分析,还停留在拆油管的水平

网友(点评):
左图压力比较稳定还是右图比较稳定?我原来觉得是减压阀的油路更稳定

网友:
楼主的设计意图是啥,第一次看到一个液压锁由两个换向阀控制,而且控制压力还不相同。
左图溢流阀并联,10MPa和6.5MPa控制压力二取一,不可能同时存在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两个油缸不同时工作

网友(点评):
与控制电机正反转一个道理,互锁。

网友(点评):
是的,原理图应该是国外引进的

网友(点评):
是的,原理图应该是国外引进的

网友(点评):
是的,原理图应该是国外引进的

网友(点评):
樵薪 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不清楚什么上面用的,柱塞油缸、还是活塞油缸?是不是电动铲车

网友(点评):
进口设备上用的,进口的原理图

网友:
相比第二种,第一种好一些。第二种工作在6.5MPa时,没有安全阀,而且减压阀是靠损失压力达到调压目的,压降越大,电机功率损失越大,第一种会比第二种能耗小些。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一个因素,但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也许是我在图中没完全表述。原图是2个泵供油,甲方要用第二种结构。

网友(点评):
看不到两个油泵,还是表述清楚吧,而且负载的工况也不了解。最好能说一下最后的结果。

网友:
第一种控制简单方便,能耗小,发热少,但不能同时两个油路进行控制(按要求的参数),第二种可以。

网友:
液压学的不错啊,有前途

网友A:
你自己画的图 还是设备原图啊
,把设备原图发来看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画的图 还是设备原图啊
,把设备原图发来看下呗

原图

网友:
学习一下,看样挺有意思的

网友:
原来一直都采用第二种方法,真没考虑过第一种方式。' B. J2 f" H  z3 A8 R
这两种哪个压力损失大?是第二种吗?如果第二种这个减压阀是带溢流功能的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还想听听另一个原因

网友:
第2种方法成本少些,控制上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