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了一个铣床上推角度用的量具,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4-11-01):
  如题,这张装配图我是这么画的,不知道有没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大侠指点指正哈。

网友A:
没见过这玩样,不止其形何用

网友:
推角度 还是 测角度  不过我给加分.因为介绍的图文并茂.

网友:
好像是正玄规

网友(点评):
就是正玄规

网友:
是为了加工后的测量吗?如果是这样精度如何?

网友:
就是四楼说的

网友:
标准量具正弦规,如何使用问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玩样,不止其形何用

不好意思,我忘了说清楚,是正玄规。量规、角度、正玄值一一对应。

网友(点评):
我知道测角度可用角度尺,也见过正弦角度台钳

网友:
磨床上用的较多

网友:
可以改制为一个夹具

网友:
不是有标准的买吗?普通的也不贵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这个量具精度会如何呢,应该有专门的这类量具

网友:
乒乓球没画上

网友(2015-06-01):
楼主,proe格式的只有装配文件,少了零件图,装配图打开时空的,请楼主补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