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立钻的问题

楼主(2014-11-01):
。最近接了一批活,材质Q235,外径32冷拔,全长55。内扣M16深25,另一端扩直径18内孔。在普通车床上加工,打孔太累,考虑能否用立钻打孔,再攻丝(普车攻丝)。由于没有接触过立钻,不知立钻打孔后,能否同心?还可以在普车上攻丝吗?

网友:
总共才55mm长,孔也不过是14和18,钻头莫得好点还是很轻松的

楼主:
如果钻孔,攻丝都在立钻上完成。那样效率比车床上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钻孔,攻丝都在立钻上完成。那样效率比车床上快

那需要专机,小批生产不值得搞

网友:
3楼是正解。

网友:
问题是你用立钻打得孔不准啊,如果不影响使用是钻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