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梯形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4-11-01):
大虾门帮忙看看这梯形螺纹怎么加工,如何标注尺寸,螺纹大经46,螺距40,好像是双导程螺纹,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四轴cnc做

网友B:
两道螺纹,正反各一道180度相交

网友:
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螺纹是油槽,可用四轴铣。若用铣床联动铣也行,用车铣复合也行

网友(点评):
不是油槽。

网友(点评):
见识短浅了,上次有个类似的。人家告诉我是油槽

网友(点评):
往复运动机构 一个销子下到槽里 带动其它部件

网友(点评):
是有个销子放在里面的,

网友C:
不要去考虑加工中心什么的,那样成本会高的。找一个真正能做铣床的就可以搞了,挂轮啊

网友D:
实际上是矩形螺纹

网友:
双向丝杆,绕线器上见过。
外面套个螺母,里面有个梭子,到头部了梭子自动换向,于是丝杆一直单向转,而螺母就左右来回动。

网友(点评):
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严格来讲应该算凸轮,,,,,

网友:
正反行程的凸轮。

网友:
这样子,随便一台数控车就搞定的

网友(点评):
车不出的。

网友(点评):
@害怕伏枥 ,多深车不出来?再不行,直接把刀架卸了,装一个铣头,1~1.5KW 1000~3000左右就行了,哈!

网友(点评):
车大螺距螺纹,车刀主后角与副后角需按螺纹螺旋角修正,一把刀不能制作旋向相反的螺纹。

网友(点评):
卸掉刀架装铣头,还是你所说的数控车吗?

网友(点评):
严格上说还真不是,不过加这么一个动力头难度不大。

网友(点评):
这样子,随便一台普车就搞定的,不信来辩论。

网友(点评):
试过车不出,最后是四轴出马,当时是出口新加坡青奥运会场门口旗杆上用。

网友E:
这个螺杆的用场,8楼的处士说得很对。
螺纹的法向截面是矩形,不是梯形螺纹。
看起来简单,但正反螺纹的连接确有学问在里面。如果找资料,应该可以找到不止一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
大致说来,连接处的沟槽曲线可以是圆弧,但做成抛物线更好一些。另外,好的连接,其端头槽的内外曲率是不一样的。
以前没有数控机床,这根往复螺杆在立铣上制作。立铣刀的直径略小于槽宽,直线部分的螺纹用分度头搭挂轮铣出,连接部分人工计算出轴向移动和工件旋转的关系,一点一点手动铣出。现在则可以用4轴加工中心方便地加工了。

网友(点评):
正反螺纹的连接也不是那么复杂,N多年前找人做过,用的是车床+铣床。重点是梭子转向要顺畅。前些天才翻看到刚参加工作那时的手绘图。看到 老师回复后又特意找出来回忆。

网友:
零件名称:自交螺旋槽圆柱凸轮。

网友:
经济型数控车就能加工。如需要外包。请联系我。QQ695240881

网友:
普通车床就可以做

网友:
带主轴定位的数车可以加工

网友:
最直接的称呼是往返丝杆
俺的设备上在用
到厂家看过,车床车出来滴
上次购买了一个400大洋

网友:
正反螺纹加工/数控车

网友:
车床加工吧!

网友:
这是什么行业,什么设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cnc做

这个没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道螺纹,正反各一道180度相交

嗯,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是矩形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去考虑加工中心什么的,那样成本会高的。找一个真正能做铣床的就可以搞了,挂轮啊

挂轮没听过啊,

网友:
数控车加工是最经济的办法。工期质量也没问题。主要的难点是螺纹的连接处。这需要比较高的编程水平。

网友:
可不可以用车床加工?正反两条梯形螺纹

网友:
普通车床就可以加工,往返导槽

网友F:
普通车加工左右螺纹没问题的。但是链接处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普通车加工左右螺纹没问题的。但是链接处如何处理。

我估计只有数控车才能把链接处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螺杆的用场,8楼的处士说得很对。
螺纹的法向截面是矩形,不是梯形螺纹。
看起来简单,但正反螺纹的连 ...

我没做过这么大的螺纹,不过我觉得师父你说的有道理,,只平想象确实很简单的。。。做起来也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