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探伤仪,哪位社友有经验

楼主(2014-11-01):
刚买了一台超声波探伤仪,以前没接触过,在太会使用,那位大侠帮帮忙简单描述一下这玩意儿在实际使用中是怎么来判定的,如果单位在北京的能不能去本厂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A:
在上学时学过超声波探伤,只在实验室玩过一次。你手上应该有试件,你把探伤液涂在探头上,然后在工件上移动,机器上有回波,正常情况波纹成正弦曲线,且均匀。遇到气孔,裂纹等情况时回波发生变化,可根据回波判断缺陷的位置及深度。毕业就没碰过了,有个弟兄是专业搞无损检测的,他说超声波检测不难,射线探伤就要技术了,主要是看片要技术。

网友:
材料表面要粗刷一刀后涂抹废旧机油,听师傅说通过波形 判别
有裂纹的材料波形紊乱或半波  材料好的波形呈全波状态
具体原理不太清楚,希望能够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上学时学过超声波探伤,只在实验室玩过一次。你手上应该有试件,你把探伤液涂在探头上,然后在工件上移动 ...

如果是工件焊合后是否倒角能探出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工件焊合后是否倒角能探出来么?

开没开坡口看焊缝就能看出来吧,我们这边一般8mm以上重要焊接都开。超声波是用来检查焊缝的质量,如果钢板厚了,未焊透用超声波能检测出来。找个有经验的焊工请教一下,没开破口他们一看就知道。

网友(点评):
好像看不出来,不过还得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