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10KG扭力的配合应该用多大的公差好?

楼主(2014-11-01):
我有两个管料要过盈配合在一起 直径大小 45MM 这条管要承受 10KG的扭力 那么我那两个管的公差该怎么拿

我本来查表 打算用锤打入的方法,所以选用了公差K7/h6 用锤敲入 K7=+0.007~-0.018  h6=-0.016 这需要用锤敲入?

网友A:
恐怕过盈不够,承受的扭矩不小。

网友:
过盈配合传递的是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恐怕过盈不够,承受的扭矩不小。

按概率设计,过盈够了。扭矩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B:
K7=+0.007~-0.018  h6=-0.016
  这是过度配合,可过盈,可间隙,按理论来说,是不行的。要加大过盈量

楼主:
那应该用多大的公差好啊

网友A:
是批量生产还是单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批量生产还是单件?

单件打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K7=+0.007~-0.018  h6=-0.016
  这是过度配合,可过盈,可间隙,按理论来说,是不行的。要加大过盈量

1. 扭矩可以计算,很小。
2. 按理论来说,还要考虑2根圆管的椭圆度及表面粗糙度。
3. 极限状态的概率是多少?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要看管子的壁厚有多少了

网友:
楼主可以查看机械手册第一卷第五篇5-226页,过盈配合计算和选用。我大概说一下,首先根据扭矩计算配合处的表面压力,根据应力与应变的线型关系有几个公式(手册上有这里不写了)计算出轴和孔理论的直径变化量;分别计算不产生塑性变形所允许的最大直径变换量(超出了说明材料发生了非弹性变形),将计算的理论过盈量与不产生塑性变形的最大过盈量取平均值,这个值即为得到的过盈量,查图选取合适的标准配合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