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小直角铣头怎么用?

楼主(2014-11-02):
这是个意大利货,有知道的朋友给讲解一下,怎么用,谢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装到主轴上就能直接用吗?是不应该有个定位装置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7:24的锥柄与机床主轴连接,旁边的那个直销是靠在主轴端部法兰边上起防转和紧定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4的锥柄与机床主轴连接,旁边的那个直销是靠在主轴端部法兰边上起防转和紧定作用的.

主轴端面上没有可供直销靠的部位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立铣变卧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铣变卧铣?

对,加工侧面几个小螺纹孔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对于立式加工中心来说可以干一部分卧式加工中心的活。

网友C:
如果你仅仅只有图上的东西的还用不了,需要一个定位档块安装在主轴。限制刀柄主体的回转,至于档块你手头没有的话,需要测绘主轴的法兰孔和刀柄主体的限制销等问题

网友:
角度头,如果用的比较复杂的场合的话,编程就要自己定制后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仅仅只有图上的东西的还用不了,需要一个定位档块安装在主轴。限制刀柄主体的回转,至于档块你手头没有的话,需要测绘主轴的法兰孔和刀柄主体的限制销等问题

这么麻烦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D:
这个就是装好了的角度头现场图片

网友:
配个定位块还麻烦,你出钱,做的人排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装好了的角度头现场图片

BT40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BT40什么价格

BT40的18000左右,看你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