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各位老鸟请进

楼主(2014-11-02):
小弟刚入行今天看到这个刷子觉得工艺对于我这类小白很好奇就拍下照片来请教,

网友:
这是用专门的金属拉丝机拉出来的,怎么,你想做吗?

网友:
金属拉丝机拉出来的,是怎么做到可以低成本

网友:
真不知道求科普

网友:
辊子碾压成的

网友:
我不知道清洁球那么薄的金属片怎么做到不割手的?只是因为软吗?

网友(点评):
钢丝压扁,没有快口当然不割手。

网友A:
这个东西有专门工厂制造并销售设备,好像最早武汉名气最大,现在则各地开花。
先拉出细丝,然后压扁。
拉丝设备和其他拉制金属丝的设备没有什么不同,通过由大到小的一系列拉丝模减径。有工厂专业制作,钢丝材质不锈钢430或高锌钢,钢丝线径0.13。
压扁也简单,钢丝直径细,用不了多大的碾压力。
用“钢丝清洁球”为关键词网上搜索,马上就可以得到很有关技术和生产厂商信息。
楼主与占座和围观的社友利用互联网的能力亟待提高。

网友(点评):
一直疑惑这东西怎么不割手,原来是钢丝压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有专门工厂制造并销售设备,好像最早武汉名气最大,现在则各地开花。
先拉出细丝,然后压扁。
拉 ...

完全没想过要生产这个,其实是小弟表达不到位,只是突然看到很好奇来请教大家而已,小弟还想请教前辈这个刷子是跟纺织机一样吧钢丝连起来成型的么,因为东西是我亲手买的只要天朝币3块已经是零售商价格了《一个需要注塑的塑胶把手加上这么长的钢丝编织加上安装成本然后减掉商家的差价真不敢想象这个东西厂家能赚到的有多少》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8-02-25):
这种东西成本不会高,也不会用好的金属丝拉拔,一些碎料完全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