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钢管外径管式直通单向阀的开启压力是多少bar?

楼主(2014-11-02):
各位网友:请问不同钢管外径管式直通单向阀的开启压力是多少bar?比如钢管外径8mm  10mm  12mm  18mm   22mm   25mm  30mm等,不知道单向阀的开启压力是否相同?

网友:
你可以找一本单向阀样本,开始压力是初始设定的

网友:
钢管的尺寸与阀的尺寸不相关(可以加变径),阀的尺寸与阀的开启压力不相关。

网友(点评):
是的 看具体工况的 是否用于增加背压 压力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