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速度模式下会丢步吗?

楼主(2014-11-02):
一个小车,由伺服电机直联齿轮拖动,以指定速度在齿条上行走,位置不要求。控制器出现AL011报警。电机和控制器都是施耐德的。查报警号,只查到台达的,说AL011是编码器故障,丢脉冲了?电气工程师的意见是,伺服电机当时运行在速度模式,而速度模式跟位置模式不同,是允许丢步的。

一直听闻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使命必达,为何又会出现丢步呢?

网友:
你到施耐德的网站看看能不能下到说明书

网友:
速度模式下也可以 转换为位置模式    实在不行  混合模式  。 看楼主要求应该是位置模式啊。

网友(点评):
只要求速度就行了,目视到位手工停车。

网友:
有可能是配线上的问题。

网友A:
可以看台达的手册,施耐德就是台达代工的。
速度模式不存在丢不丢步的说法,丢没丢,得有比较对象吧,给的是模拟量,那有什么步的说法?
一开机就报,那不用考虑机械问题
重点应当排查编码器的电缆,尤其是自己焊的电缆,屏蔽线。
以前焊光栅就容易出问题,老断,后来换了含银的焊丝,用恒温焊台,就好了。
如果电缆超长,那要注意+5V,和0V的供电线路需要加粗,比如用两根焊一起来供电,否则压降会导致编码器故障。

网友(点评):
幸闻高教!

网友(点评):
受益匪浅

网友:
齿轮跟伺服电机的怎么安装的?
也有可能是机械上的原因!
上次我们这边是 小齿轮磨损严重  老是显示故障!

网友:
应该是机械故障,或者冲量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台达的手册,施耐德就是台达代工的。
速度模式不存在丢不丢步的说法,丢没丢,得有比较对象吧,给的 ...

我的设备偶尔也会出现编码器报警的故障,缆线长是9米,请教大侠,这个长度算不算超长?先谢过了!

网友(点评):
9米不算长

网友:
丢脉冲有时是电机速度太快,超过控制器的计数速度,如果不能调小超调量就降速吧。

网友:
感觉问题很高深,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