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合金,用D10铝用铣刀转速和进给参数是多少

楼主(2014-11-02):
请问加工铝合金,用D10铝用铣刀,开粗下刀几个MM,转速和进给多少?精加工转速和进给又是多少?

网友:
不超过1mm s4000 F4000应该没问题,也看牌号,材料硬的话,就0.5吧,精加工要看你的要求了

楼主:
我现在是下刀是2MM,转速3500,进给是600

网友(点评):
背吃刀量多少,刀长伸出多少?我以前用20三刃白钢刀,被吃刀量,7,8个,深度下15,哈斯机床,转速4500进给1500,材料6061,你参考吧

楼主:
一般是加工内腔,第一刀满刀铣,剩下的步距刀具的75%

网友(2014-12-05):
我们之前是开粗切深2至2.5,转速4000至4500,进给600至700,精转速5000以上,进给2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