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圆锥螺纹,为什么要对钻孔深度有要求?

楼主(2014-11-03):
60°圆锥螺纹,为什么要对钻孔深度有要求?图中13和19。

网友:
像个油缸,13,19下面孔有公差吗?如果没有应该是给丝锥导向部分留的距离吧

网友(点评):
单向自由公差

网友(点评):
不按标准,瞎画图

网友:
保证啮合长度,保证密封性

网友(点评):
不要乱说,不懂就不懂

网友:
大侠核对一下。私以为是后期螺塞或者油嘴连接的露出长度控制要求。按图纸的要求看,应该是要埋式配合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阀块!
应该是给丝锥留的导向距离吧!

网友:
应该是起到导向作用

网友(2015-01-23):
保证管丝锥可旋进的深度,以便保证与管接头的啮合长度,进而使密封性可靠。

网友:
保证丝锥可以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