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既耐磨而且与钢的摩擦系数大?

楼主(2014-11-03):
请教各位大侠:材料是锌合金的薄壁压铸螺母攻牙,φ18外圆有滚花。
现在已知攻牙时会产生约15~17.5N.m的扭矩,除以力臂长度8mm(即0.008m)扭力约为1875N~2188N。
而气缸(100缸径)压杆的输出压力约为4000N,钢与锌合金摩擦系数暂取0.1,则摩擦力大约只有400N左右,还不及扭力的1/4。
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我计算有误?

有哪种材料既耐磨而且与钢的摩擦系数大的?敬请各位高手各抒己见,不胜感激!

网友:
木有相对转动就可以不考虑耐磨性了吧。
用聚氨酯去垫工装夹面吧。

网友(点评):
感谢廖老师,正准备这样做一个试验。

网友(点评):
用502粘了一小块聚氨酯在压杆上做实验,成功解决打滑的问题。感谢廖老师!

网友A:
呵呵,大侠。俺颇费了点时间才看明白你的意思。
说两点。
1。关于摩擦系数的选取。首先你要确定是静摩擦还是滑动摩擦。其次,针对需要准确计算摩擦力的地方,摩擦系数应当通过试验测定,而不是随手查个数值。第三,你即使计算力臂,也应该计算的是18的力臂,而不是16的。
2。大侠这样夹紧攻丝,两模具的最终设计间隙是多大。又没有考虑过材料变形导致的攻孔圆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大侠。俺颇费了点时间才看明白你的意思。
说两点。
1。关于摩擦系数的选取。首先你要确定是静摩擦还 ...

呵呵,不才表达能力不强,让大侠费心了,
1。首先,摩擦系数按滑动摩擦查到的;其次,有现铁不打,为何还要起个炉子去炼钢呢?第三,我算的扭矩是攻牙扭矩,不是摩擦扭矩,攻牙大径是φ16。
2。两夹具间隙现在是0.2mm,圆度的话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现成的标准机就是这样的夹紧方式,如果换成用弹簧筒夹的话,以上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前提是:放弃标准机,另行设计一台非标机,这样会面临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老板不肯。哈哈

网友(点评):
聚氨酯的压缩量控制在厚度的10%~20%之间,最大值尽量不要超过25%,最低值不要低于8%。

网友:
1。首先,为啥要用滑动摩擦系数,难道你攻丝的时候还指望他打滑吗?其次,查到的数值是泛值,可应用性不佳。第三,攻牙扭矩也不是这么算得。切,你算了这个跟你夹不夹得住有什么关系?
2。俺只提醒一句。至于是否符合你的现况就要具体看了

网友:
如果你的攻牙扭矩不错的话,你的计算没有错。
1. 用带齿夹具,如果允许外圆略有损伤的话
2.用气液增压缸,如果不介意成本的话
3.用机械机构增力,如楔块,如杠杆等。
用2.3 需要校核你 一些相关位置的强度。

几日不见小楼兄,更上层楼,可喜可贺。

网友:
应该是压杆压力产生的摩擦力矩(力臂=0.009,m)=攻牙扭矩

网友:
想知道薄板的厚度,

网友:
100缸径的气缸出力有4000N吗??没有计算,凭经验感觉不对。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的计算花不了多少时间,咋不试算后再发言呢。

网友:
仅供参考
http://www.docin.com/p-3039635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