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管啸叫,吵得不行,怎么办?

楼主(2014-11-03):
又到供暖期,附近有换热站的排气管整天发出尖锐的啸叫声,尤其到了晚上夜声人静时,吵得睡不成,如果改进该如何设计?如果加装一大口径管,降低流速,是否能降低噪音分贝?

网友A:
这个不是一种简单办法解决的,要看现场,到底什么原因,有些是因为增速,有些是因为减压,有些是管道内部有激波

不是泛泛探讨一下就可以处理的

网友:
998说的很对,首先要了解根源,才能从本质上寻求解决的办法!

网友:
装个消音器

网友(点评):
多谢热心人!

网友:
可以先实验下,阀门半开或小开的时候声音情况,排出管道小的话,减少出气量会减轻声音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自动的安全放气阀,蒸汽压力超过就自动开启。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在管口内壁钉一层毛毡

网友(点评):
白天听不见声音,半夜就出现,换热站我们外人进不去,想给他们反映,希望能消除或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一种简单办法解决的,要看现场,到底什么原因,有些是因为增速,有些是因为减压,有些是管道内部有 ...

多谢大侠,确实不懂,以为能简单的加一个类似汽车消声器的东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