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在一个实体文件中设计所有的零件

楼主(2014-11-03):
我用过CAXA实体设计,它能在一个实体文件里设计任意多个零件,从面构建一个系统,很方便。现在刚接触Solidworks,发现它好象做不到这一点。
在一个实体文件里设计所有的零件,然后将各个零件分别做成各自的工程图,这在许多时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做设计,经常要设计一个系统,如一个钻模就是一个系统。对于一个系统的结构,尤其是它的细节,并不总是都能在事前就心中有成熟、准确的构思,许多时候是要边做边改,设计一个零件时,往往要以前面的零件为参照,如孔、线、曲面等的尺寸与位置等等,有了相关零件为参照就可以减少错误,大大提高设计效率。
在CAXA实体设计中,有一套创新设计方法,一个特征,可以作为特征,也可以作为零件,它的放置,并不以系统的基准面、基准轴为定位依据,而是以相关特征或零件的边、面、轴线为定位依据,不同零件之间的位置不存在约束关系,这是它能在一个实体文件中设计多个独立零件的根本原因。而Solidworks中,每个特征的位置都要以某个基准面、基准轴、基准点来确定,而这些基准面、基准轴、基准点是相互关联的,是相互依存的,因而某一个凸台是无法独立出来形成一个零件的。我觉得这非常遗憾。
但是,我毕竟刚接触Solidworks,是个新手,以上分析对不对,希望有高手来解答。如果Solidworks真的无法做到在一个实体文件里设计多个零件,那我的想法只能放弃,如果Solidworks能做到,请高手多多指点,小弟感谢不尽。

网友:
首先solidworks没任何必要像实体设计,solidworks诞生时,实体设计还是精子呢;
其次每种软件都自己的特点,为什么要相同;
再次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要不然怎么会有中国特色;
最后,装配体文件也是实体文件,要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呢,还有多实体零件文件是一个零件环境下有多个实体,多实体零件也有爆炸图,也可以移动实体,但一般用于焊件这种组件的设计,而装配体因为涉及到明细表和运动仿真,都是用装配体文件。

网友:
我是新手,一起学学~

网友:
只要你的电脑足够好,也可以再SW装配体文件内,插入若干个新零件。这样也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
各有优缺吧,将就用吧。。

网友:
设置特征时,不勾选合并结果。

网友:
之前据说在装配图中的布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试了很久,效果不是很好;
现在我主要使用零件里的二维草图直接做布局,再从草图直接生产不同的零件,特征时不要选择合并,保存为两种文件,一种零件图(用来改图),一种点击实体保存实体到装配体(用来出工程图和明细表),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一个零件文件下可以设计多个零件啊,这是种建模思想.
在一个零件下随便你想生成多少零件都可以,这些零件还可以单独保存出去,还能够生成一个装配体,瞬间完成这些零件的装配,这样就生成了一个多实体原文件,每个单独的零件,还有一个装配体,多实体原文件用来修改各个零件,单独零件及装配体随时更改.单独零件也可以关联中修改,但后面主要还是拿来直接出工程图,至于装配体,也可以修改其中的零件,但不能直接修改原特征,可以加减生成新的特征,这样单独零件随之变化,原多实体零件不变,后面主要还是用来出装配体工程图和改变各零件的配合关系.
多实体零件,单独零件,装配体 三者相互关联